接收机怎样才能和飞控连接?

楼主(2020-11-16):
1.确认接收机和遥控器对频成功;2.确认在飞控焊盘上接收机焊接的端口,再在BF的端口设置中设置对应的UART端口;3.在配置页面的接收机选项中选择对应的接收机模式,还有设置好对应的接收机协议。

网友A:
向您请教一下,F4上只焊了一个接收机插头,连接收的几通道呢?谢谢!

网友:
看帖回帖是美德!: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向您请教一下,F4上只焊了一个接收机插头,连接收的几通道呢?谢谢!

你看一下飞控的说明书咯,还有你的接收机是什么协议的,如果是SBUS协议的,一般接正负极和RX这三根线就可以了,还有你在飞控焊接的UART口,要对应在软件中选择对应的端口

网友:
回帖是一种美德,接收机上两根线接飞控来的电,一根信号线,一开始比较迷,弄明白后就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