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泡泡老师,求助啊!!!

楼主(2020-11-16):
F4飞控,电调只须接白色信号线。那电调上的两根电源线接哪里呢?

网友:
是用带bec的电调吧。一般接两根线,地线和信号线,电源线可以悬空,当然大多数情况下三根线直接插进去也没问题。

楼主:
我用的电调是否带BEC说不好,就是那种一边三根线(带插头的那种)另一边两根电源线的。

楼主:
还有三根线连电机。

网友:
新手课堂,多轴安装入门,
https://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372&fromuid=4925
(出处: 模吧)

网友(2020-12-23):
剩下的剪掉就好,也可以留下一个给飞控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