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接收机信号怎么推动电动车上的电调

楼主(2020-11-17):
模型用的电调价格一般都高,遥控船上能用上电动车上的电调的话应该能省一些钱

网友:
我是来刷分的,嘿嘿

网友A:
加个舵机拉油门线

网友:
自己做,开源的电调很多,有刷无刷的都有,咸鱼上也有成品卖,很便宜而且性能不比商品查

网友:
我就是一个电调除了飞的,到处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舵机拉油门线

简单 粗暴 有效  我就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