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三代遥控与接收移植的一大箩筐问题

楼主(2020-11-18):
20201204:由于电调还是没有焊好,最近电调的efm8bb21f16g淘宝涨价,感觉自己买不起,继续鸽测试。由于我不会在设置中打开SBUS,所以把固件做成了仅SBUS版,在源码中可以修改为其他版本。
先放出源码,按理来说是好用的,根据头文件即可知电路图焊法,于是不放出原理图。我做这个不是为了直接用,而是方便大家移植的。

三代遥控与接收移植的一大箩筐问题 接收机,SBUS 作者:ymzcdg 422

三代遥控与接收移植的一大箩筐问题 接收机,SBUS 作者:ymzcdg 9744

20201127:测试推迟了,每个电调要焊两个QFN,成功率巨低,焊废的芯片一大把了,我都要疯了,没电调没法测试。
在焊废了几十块钱芯片之后终于发现可能比较好的方法,正在测试新的焊接QFN方法。

20201126:请问各位这个遥控怎么开启SBUS的,我不会用...

20201122更新:
移植后无法配对,TX和RX端全能通过自检并进入对码循环,但是发射端能产生发射中断,接收端死活就没法产生接收中断,一直死在while(IRQ)中。请了解原因大神解答,我目前只能怀疑电源问题。
20201125:上述问题已经解决,程序问题,在重入上面出了错,我不太会解决可重入函数问题,现在是使用两个功能一样名字不同的函数防止重入。

原帖:

我正在做8通道接收机移植,现有四个问题。1.CH5和SBUS的串口什么关系2.定时器0默认是自动重装的,代码中没有关闭自动重装有没有影响3.ADC的ADC_COUNTER=0x88那里的代码是什么意思,ADC计算有点看不懂。4.P3M0=0x02明明是设置CH7为推挽,注释说CH5。请了解的大神帮个忙。

补充内容 (2020-12-26 22:43):
2020.12.26:焊了一个月QFN,花了上百块,还是没有焊好那电调。打算不头铁了,管他什么ROHS,上有铅焊锡吧,我还没放弃哦,虽然很长时间没更新

补充内容 (2021-4-5 13:16):
飞机飞起来了,虽然还有点bug但是我不想搞了。上面的程序控制端eeprom大小不够,好像精简存储资源的头文件,然后下载的时候把eeprom大小改到2k即可。

楼主:
自答一波1.没有关系,这是6通道移植8通道造成的遗留问题2.暂时不会出错,但可能是遗留问题3.那里是测量内部基准电压4.那里是6通道移植8通道导致的遗留问题,应予以改正
说明我使用的fly无觉8通道接收A10源码可能存在问题,但本人水平太差希望有大神救救这个祖传代码
1天之后补充:定时器初始化是从发射器的60s2搬过来的,60s2没有自动重装,15有的,所以接收器应该做不自动重装兼容,即关闭定时器0自动重装。目前的代码效果是硬件先自动重装之后,又软件手动重装一次,虽然执行结果不会出错,但这属于代码出现问题,应该改正。

楼主:
感觉这个项目活跃程度有点低,我都不想移植了,可惜没办法只有stc8的片。

楼主:
虽然没人看,我先放出一份做好但还没验证的,默认工程包含STC8G2K64S4的C文件和头文件,如需换成STC15W408AS的话,替换为文件夹内对应的头文件和C文件即可。
下载的兄弟,求反馈。

三代遥控与接收移植的一大箩筐问题 接收机,SBUS 作者:ymzcdg 301

楼主:
现在开始搞发射器,将发现的问题写于此,如果我写的不对请指正
1.main中IAP_CONTR=0x82; 应为0x83
2.我不知道Xdata_check具体是做什么用的,也不知道到底哪个变量存在xdata中,这个编译器到底会把什么存到xdata中,编程时又有何需要注意
3.分离后程序巨大无比12C5A60S2的话CODE=63677这不行啊
4.LEDA引脚为何要设推挽,LEDA=0点亮屏幕的话提高该IO拉电流根本没有用,此时电流是灌入IO的

网友A:
很佩服楼主有移植遥控的决心,我发一下大佬修改的模块化遥控程序,你看的清晰,也方便移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佩服楼主有移植遥控的决心,我发一下大佬修改的模块化遥控程序,你看的清晰,也方便移植 ...

我忍着剧痛花了10个币下载了你的代码,确实简单干净,不过也出现了大小超过60k的问题,不知道能不能下载到60S2中。我做的是分离硬件相关代码和逻辑代码,他做的是分离代码的各个部分。他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开发,而我是为了方便移植。感谢您回帖。

楼主:
移植发射器到STC8A8K64S4A12,由于我水平不行,导致12C5A60S2装不下这个程序了,我删了好几个图片,也不知道对界面有什么影响,删过图片的头文件是LOLI_3_60s2.h,使用这个头文件编译60s2的rom才装得下。工程默认包含的是STC8A8K64S4A12的头文件和C文件,需要改成60S2的才能用在60S2上。代码刚出炉我自己没有进行任何验证,我也不知道好不好用。请大神指正。
12C5A60S2应该已经停产了,STC应该不会再对其进行支持,建议换片,这个分离后的代码更容易移植。
三代遥控与接收移植的一大箩筐问题 接收机,SBUS 作者:ymzcdg 7887

楼主:
现在代码基本搞好了,明天开始焊板子验证。不知道说的那些几块钱包邮打样是不是限制次数的还是什么。我还是洞洞板先吧。
在这里写一下测试结果备忘。
先焊了接收器,发现问题如下:1.IO初始化有误,很多IO默认高阻输入,应在main函数开始将所用数字IO全准双向。2.STC8G的串口TX应加2-5k上拉或推挽,本着能不推挽就不推挽的原则加了4.7k上拉。

发射器问题如下:1.我用错头文件了,用的8H头文件,应该用8A的,估计没影响,还是应该换了。2.有些如SA和K1这样的sbit没有替换为函数,现已替换。3.IO初始化没有将所用数字IO全准双向,保险起见全撸一遍。4.最好给按键IO加上内部PxPU上拉,懒了,先这样吧,准双向弱上拉应该也行。5.LCD引脚设置LEDA飞线了,调整引脚顺序

网友:
期待大佬的移植实测结果

网友(点评):
一起来测试呀,我没有12和15的片

楼主:
睡前报喜:发射部分焊完屏幕插上就有字,别的没焊,先睡。另外下午焊的接收的LED在改了IO模式之后也闪了。
附上最新修改了IO模式的程序。
三代遥控与接收移植的一大箩筐问题 接收机,SBUS 作者:ymzcdg 6414 8通道接收A10.5-分离HAL并移植-Y-0.5.zip .zip (166.46 KB, 下载次数: 4) 三代遥控与接收移植的一大箩筐问题 接收机,SBUS 作者:ymzcdg 7661 三代控A12-分离HAL并移植-Y-0.5.zip

网友:
我连串口都不会,你们一个个怎么都这么优秀

网友(点评):
加油,回馈开源是我们的责任

楼主:
重大问题,无法配对,TX和RX端全能通过自检并进入对码循环,但是发射端能产生发射中断,接收端死活就没法产生接收中断,一直死在while(IRQ)中,只能怀疑2401模块问题或供电问题。使用的500mw带PA的2401,用7806加AMS1117-5为3s电池降压后供电会导致屏幕花屏,使用USB-TTL供电花屏现象减为极轻。订了两片山寨同步整流降压模块,到了再试吧。这两天焊BLS电调的QFN焊的焦头烂额。

更新:现在可以配对了。不过我不知道怎么开启SBUS,就是不会用遥控。请问各位正常是怎么开启SBUS的。

楼主:
目前已经可以通信成功,摇杆可以在发射端屏幕显示。将会开始最终的飞控联合测试。特别感谢@156557548llh,没有他我真的感觉我很孤独没人理。
以下是联合测试前程序,修复了接收EEPROM代码和可重入函数问题,已经可以配对,保存配对。

三代遥控与接收移植的一大箩筐问题 接收机,SBUS 作者:ymzcdg 2593
三代遥控与接收移植的一大箩筐问题 接收机,SBUS 作者:ymzcdg 3622
此版本有我不想修改的地方就是EEPROM_test这个函数并没有太大作用就注释掉了了该测试

网友B:
加油啊!,萝莉板块你们两位搞移植的大佬我都在关注!

网友(点评):
您帮个忙测试可以让我的开发工作更快。我这里没有成熟的平台,TX和RX全是移植的,测试有点费力。不过目前可以无线通信了,按理来说是好用了。

网友:
加油,虽然我不懂,顶一个

网友(点评):
感谢您顶贴,回馈开源是我们的责任。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加油啊!,萝莉板块你们两位搞移植的大佬我都在关注!

没问题啊!大佬不嫌弃的话我可以帮助测试,而且我有热风枪,QFN焊接对我来说很简单,我私信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啊!大佬不嫌弃的话我可以帮助测试,而且我有热风枪,QFN焊接对我来说很简单,我私信你 ...

我也有热风枪,用的无铅锡,室温20度,风枪260度,吹前刀头拖焊盘和芯片引脚。加bga助焊剂吹,吹完用刀头320度抠一抠引脚,有时引脚或者焊盘说什么也不沾锡。我每次烙铁贴芯片最多不超过5秒,等芯片表面温度降到50度左右再焊第二下。焊完芯片损毁严重,有时MCU损毁无法FLASH,有时驱动损毁,无法正常驱动电机。我焊了大概三到四十片了,就好用三片,现在正在治疗发疯,并没有在测试和开发。如果您有什么焊QFN的妙招还求您告诉我,目前我焊6个电调搞得都要破产了。私信您最新的程序了,目前已经可以SBUS在F411的BF中打摇杆有反应,理论上应该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有热风枪,用的无铅锡,室温20度,风枪260度,吹前刀头拖焊盘和芯片引脚。加bga助焊剂吹,吹完用刀头3 ...

我用的有铅中温锡膏,几乎不用助焊剂,焊前不需要预先给焊盘和芯片引脚上锡,也是260度低风量吹,基本5秒内焊完qfn28/qfn32的mcu,一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有铅中温锡膏,几乎不用助焊剂,焊前不需要预先给焊盘和芯片引脚上锡,也是260度低风量吹,基本5秒 ...

看桌子就是大佬。您确实焊的很饱满。我这里不用助焊剂锡表面很快就形成氧化层,我用的是焊锡丝烙铁上锡,可能您用的自带助焊成分的锡浆,主要我没有钢网,锡浆不会抹。我以前焊MPU6050的时候QFN也没有对我造成太大困扰,但这回的EFM8BB21F16G-C-QFN20和FD6288Q确实能搞死我,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焊完不好用,我焊恩智浦的BGA都没有这么绝望。在图片中暴漏手指可能会遭遇爬虫和指纹倒模,建议下次对指纹进行模糊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桌子就是大佬。您确实焊的很饱满。我这里不用助焊剂锡表面很快就形成氧化层,我用的是焊锡丝烙铁上锡,可 ...

以前风枪焊东西也遇到过怎么吹都不上锡的,偶然发现板子下面的温度也很重要,后来就买了一块木质切菜板,风枪吹时垫在板子下面不容易跑温度,好的锡膏也很重要,用针管针头挤到焊盘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吓得我赶紧打上码,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以前风枪焊东西也遇到过怎么吹都不上锡的,偶然发现 ...

我买了个修手机用的橡胶隔热垫放下边,木质切菜板可是有点秀。锡浆居然可以用针管挤这个我没预料到,我都是针管挤助焊剂。不好焊有一定原因是焊盘设计的较小,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我贪便宜买的芯片可能是翻新的或者山寨的,耐热不行,或者本身就有BUG。

网友C:
QFN啊,不用风枪,PTC发热板听说过吗?一般换修LED灯珠都要这个东西

网友D(2020-12-19):
引用 网友C:
QFN啊,不用风枪,PTC发热板听说过吗?一般换修LED灯珠都要这个东西

楼上这个对于QFN确实很好用 而且也不贵 推荐打好pcb板第一步就是用这个把qfn先焊好  然后再决定剩下的焊接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QFN啊,不用风枪,PTC发热板听说过吗?一般换修LED灯珠都要这个东西

居然还可以这样,请问大神这是怎么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这个对于QFN确实很好用 而且也不贵 推荐打好pcb板第一步就是用这个把qfn先焊好  然后再决定剩下的焊 ...

我这个是双面的,一面电源片(sot),一面两个QFN,其中一个四个角有焊盘。请问怎么做,怎么检测或观察是否焊接良好

网友E:
我建议大佬把代码放到git中,论坛上下载附件很心疼牛币,而且也不利于版本控制、不利于其他有能力的大佬一起参与移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建议大佬把代码放到git中,论坛上下载附件很心疼牛币,而且也不利于版本控制、不利于其他有能力的大佬一 ...

有道理,不过这个keil工程很有中国特色,我不希望在github上面发这个,在移植完成后有时间改成PlatformIO一类的开源IDE之后再发出去。想免币私信我给OD网盘地址。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双面的,一面电源片(sot),一面两个QFN,其中一个四个角有焊盘。请问怎么做,怎么检测或观察是否 ...

这个加热器只对单面的好焊接 所以要么重新设计pcb把复杂的都放到同一面 要么 就是只焊接复杂的那面 比如你2个qfn的那面,电源片sot封装的那个手工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加热器只对单面的好焊接 所以要么重新设计pcb把复杂的都放到同一面 要么 就是只焊接复杂的那面 比如 ...

感谢。已使用您的方法,目前就是焊完测试发现不好用之后的修复十分困难(双面都有原件的缘故),但焊接难度大幅降低,随意挤点锡浆放上面就好了。最近不知道飞控怎么了,这几天使用BF飞控测试电调时,飞控地面站点强制解锁电机不发出解锁鸣叫,并且推动地面站上的滑杆电机也不转,怀疑飞控IO组件可能损毁(刷机、换IO故障依旧,我慌了)。于是测试电调没法测试了,我总是很倒霉。但听电调初始化鸣叫声音清脆,估计这个焊接方法应该是成功了。

楼主(2021-03-10):
时隔几个月终于搞定了电调焊接!目前这个遥控固件倒是可以用,就是ADC上下跳(浮动值不太大,看着闹眼睛而已),还有就是接上大功率2.4g发射器之后遥控器屏幕花屏。摇杆使用星球大战拆机摇杆,电池使用星球大战拆机电池升压5V。目前自己加了几个电容无效,有没有大神知道解决方法?

网友F:
引用 楼主:
时隔几个月终于搞定了电调焊接!目前这个遥控固件倒是可以用,就是ADC上下跳(浮动值不太大,看着闹眼睛而 ...

屏幕跳可能是电压不稳!第一稳压芯片前后加滤波电龙,屏幕与天线分开用稳鸭芯片!滤波电龙还是比较重要的!我之前做有刷电调,电压不稳经常还会导致重启!后来加了滤波电龙后不重启了!结果asm1117又抗不住3s电压连单片机一起干费了!后来直接7805非常好!一直到现在都没啥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F:
屏幕跳可能是电压不稳!第一稳压芯片前后加滤波电龙,屏幕与天线分开用稳鸭芯片!滤波电龙还是比较重要的 ...

adc上下跳也可能是电压问题呀!这玩意应该有个取样值!你电压不稳!应该也会导致这个问题!个人见解勿喷哈!

网友:
看不懂,点个赞吧

网友:
支持~~~三代遥控与接收移植的一大箩筐问题  作者:诗哥 9492 三代遥控与接收移植的一大箩筐问题  作者:诗哥 4513 三代遥控与接收移植的一大箩筐问题  作者:诗哥 1991

楼主:
引用 网友F:
屏幕跳可能是电压不稳!第一稳压芯片前后加滤波电龙,屏幕与天线分开用稳鸭芯片!滤波电龙还是比较重要的 ...

十分有道理,但是我有点懒,就没那么搞,我现在就是接一个移动电源那么用,反正能凑合用就行。我用的是78l06加asm1117两级降压到3.3。滤波电容加了106无极性并104无极性并10uf电解,也够呛,屏幕跳目前就算了,反正能飞起来。。。目前就是betaflight黑盒子不识别flash,我还没搞清啥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F:
adc上下跳也可能是电压问题呀!这玩意应该有个取样值!你电压不稳!应该也会导致这个问题!个人见解勿喷 ...

事实上有摇杆太烂的原因,因为摇杆回中阻值都每次差一点。我这个穷人装机法用的东西都太烂了,实在是啥啥都出问题,闹心。

网友F:
引用 楼主:
事实上有摇杆太烂的原因,因为摇杆回中阻值都每次差一点。我这个穷人装机法用的东西都太烂了,实在是啥啥 ...

买个摇杆吧,也不贵,淘宝上那个好点的5块多也蛮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个摇杆吧,也不贵,淘宝上那个好点的5块多也蛮好用的

理论上换电位器能解决,他这个摇杆估计也是哪里拆机的。你这个摇杆回中值恒定的吧,只要回中值恒定不跳,其实就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