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固定翼自动起飞

楼主(2020-11-18):
      请问APM2.8固定翼自动起飞是怎么设置啊?
我想让飞机起飞后按我抛机的方向爬升到一定高度后再执行航点,但好几次都设置不对。我是按照上面的 教程来设置的手抛起飞,但是是使用飞鱼手机地面站来设置的: 首先在MP地面站全部参数里修改了上面教程中的参数,再在手机飞鱼地面站设置航点,第一个航点设置起飞模式,切到自动模式后抛飞。
      但一直不知道它那个起飞油门怎么设置啊(第一个航点高度设置很低的话油门就很低,设置高度很高的华油门就高,不知道是不是有对应关系)?        起飞后的方向设置也不知道能不能设置,好几次切自动起飞后飞机都会转个方向这是怎么回事啊全部参数里好像没有。(按有些模友说的抛出方向大概是和切自动模式时飞机的朝向基本一致的啊(没有罗盘)。

网友A:
谢谢楼主,共同发展

网友:
没罗盘搞个der啊

楼主:
可以不用罗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共同发展

看了下教程,应该还是切自动模式方向和抛飞方向不一致,导致飞机起飞就转弯,第一个航点高度应该就是起飞高度(到达该高度后退出起飞模式),好像没有起飞油门设置,可以把第一个航点高度设置高一点,油门就会很大。

网友(2021-08-11):
我的用开关切换出来TKOFF模式也是出手就顺时针转圈,但是用航点里的自动起飞却能飞得很直,我也一直没搞明白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