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解锁后怠速启动,转向没有问题,但为什么会一推油门就...

楼主(2020-11-18):
1.BF调参软件里面设置电机转向方式可能与电机实际转向不一致;2.调参软件设置电机转向的目的是让飞控知道电机实际是怎样旋转的,它并不能改变电机的转向;注:由于本题答案为一般情况下常用的解决方式,但在实际情况中可能存在用此法解决不了该问题的情况,还需多排查与尝试,欢迎大家提供新解法。

网友:
我是来刷分的,嘿嘿

网友:
没看完~~~~~~ 先顶,好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