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天空端能否实现【实时画面输出】

楼主(2020-11-18):
DJI的天空端+FPV眼镜的组合,能否增加一个类似眼镜的画面接收装置,将画面传输到大屏幕上去。
因为FPV眼镜有观众模式,但是不带信号输出功能。有无可能将FPV眼镜的显示功能换到大屏幕上去?

网友A:
像模拟图传那种插手机接收图像换成插屏幕?

网友:
别想了,现在没有

网友B:
买个大疆带屏遥控器倒是可以实现直播功能,价格3999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大疆带屏遥控器倒是可以实现直播功能,价格3999

就是想用穿越机做直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模拟图传那种插手机接收图像换成插屏幕?

是这个意思

网友:
大疆带屏遥控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