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加速度计校准遇到麻烦了!

楼主(2020-11-19):
我看了很多教程,这里都应该有英文提示的。我的一直没有。
我使用的是车固件,这个会不会和固件的种类有一定关系?这个pix板是之前学长的,以前有过校准,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求大神给个解答

网友A:
路过……这或是你的固件版本,电脑显示问题吧,中,英文也一样没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过……这或是你的固件版本,电脑显示问题吧,中,英文也一样没影响

有影响,一直显示“完成时点击” ,但我怎么点都没用反应。也没有校准成功的提示。

网友:
那就要刷号一个版本固件了,如还不行,就看电恼问题……最后还没解决应是pix硬件了!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