萝卜全N同步整流有刷电调一代!双路双向带混控+单路双向!

楼主(2020-11-20):
全N双路双向有刷电调+单路双向有刷电调!PCB+固件+原理图!

PCB预览图!

实物图!!!

两款全N有刷电调!采用半桥驱动芯片!同步整流方式驱动!单路双向!双路双向!
下面进入主题!!!!!!

1)单路双向
单路有刷双向电调宽电压版!!!
Mos管推荐使用IPD025N06N 60V 2.5毫欧Mos管栅极的0603电阻用15
单片机 STC15W104 SOP8MOS驱动芯片EG3014EG3112
正面22u贴片电容旁边的两个二极管用US1MW 封装SOD123
T R G是下载固件接口,TTXDRRXDGGND
背面Sin G是信号输入口 !
其他参数板上头标了 自己照着安装吧!
别忘了按照上图指示加两个电解电容  470uf 35V     100uf 16V
固件可以使用文件包内的两个萝丽改固件(单片机工作频率12MHz),也可以使用1117日更新的同步整流版固件,受单片机性能的限制(软件模拟PWM)同步整流版固件无法使用更高的精度和频率,就凑合用吧!同步整流版固件单片机工作频率使用35Mhz !不同固件的区别大家自己体会吧!
其他不多说了 此处省略一万字!你们懂的!

2)双路双向

上图位置四个二极管使用US1MW 封装SOD-123
板子上还需要三个电解电容,C1 使用470uf 35V;C2和C3用100uf 25V!
其他元件板子上都有标或者看元件清单!
单片机使用STC8F1K08 SOP8封装!不能使用其他型号(不同型号的STC内部资源不同不通用)!
单片机下载固件时单片机的工作频率使用30MHz !下拉选择里面没有需要手动输入30
如下图所示!
半桥驱动芯片使用EG3013!其他不多说了板子上都有标自己看吧!需要注意的是单片机的型号别弄错!工作频率30Mhz别弄错!刷固件的时候不要带着电机刷!另外此板不支持其他固件,只能使用配套的固件!
具体效果大家自己体会吧!!!

重点来了!!!下方是文件包分享地址!!!
设计资料不定期更新!请关注文件包的日期以及文件包内的说明!!!

补充内容 (2020-12-23 18:38):
带负载测试视频!!!

补充内容 (2021-7-20 14:33):
文件下载之前的连接如果已经失效请使用新连接!
https://www.lbmx.cc/post/11.html
https://www.lbmx.cc/post/12.html

补充内容 (2022-3-31 23:22):
文件下载之前的连接如果已经失效请使用新连接!
https://www.lbmx.cn/post/11.html
https://www.lbmx.cn/post/12.html

楼主(2021-05-17):
三代电调做好了!
有刷电调感兴趣的可以看看https://www.geediy.com/post/23.html

补充内容 (2021-8-17 09:40):
https://www.moz8.com/thread-183916-1-1.html

网友(2020-11-20):
此处应该有掌声鼓励大佬

网友:
牛逼了我的哥  看不懂依旧不影响我对大佬的感谢

网友:
全N双路双向有刷电调+单路双向有刷电调!PCB+固件+原理图!  思考中。

楼主:
有更新大家下载最后的版本!!!

网友A:
这些元件太难找了,能不能给个淘宝链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元件太难找了,能不能给个淘宝链接!!!谢谢

淘宝上有的是 一搜就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淘宝上有的是 一搜就出来

主要是这十六种元件要四五家店铺才凑的齐,想问一下有没有一个店铺可以买齐的,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这十六种元件要四五家店铺才凑的齐,想问一下有没有一个店铺可以买齐的,谢谢回复 ...

这个应该没有 我都是分开买的

网友: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开源万岁

楼主:
单路的有更新!请下载最新版!!!

网友(2021-05-07):
大神能提供源代码我学习下吗?因为我想改动下用到我的设备上。

网友B:
厉害,必须留个脚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必须留个脚印

网友:
开源万岁,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网友C(2021-07-10):
这个是不是可以用来控制空心板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不是可以用来控制空心板电机?

可以控制空心杯电机

网友(2022-09-01):
厉害,我也要仿一个哈

网友(2022-11-10):
电压范围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