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富期二代控成功但是电压回传不准

楼主(2020-11-21):
然后把程序送上

楼主:
我只是改了供电芯片,与减配了测量电压系统上的那个104

楼主:
刷程序工具,刷机选项

楼主:
刷程序要点,用usb串口,只接负,tx,rx,正先不要接,

然后刷机,选对芯片,选内置主频24,点下载,然后才能接上正,

如果没反应,说明tx,rx接错,重接断电,重复以上操作,

先给芯片刷程序,再焊led灯,看会不一,一慢二闪,如果会说明程序刷成,可以接下去。

楼主:
最后谈,富斯控的高频头,淘宝只有 7元与34元二种,7元的发射功率才0db,34元的也才17db有点小,也就玩玩,据我说知,富斯官方发射功率也撑死17db,算上天线3db,正好法规的20db

楼主:
芯片2.6元,高频头7元,其他加起来撑死3元,最好有个高人弄个电路板文件共享一下,
这样与高频头弄得一样宽,直接点对点焊上就完美了。

楼主:
还有对sbus有点不稳定,希望有高人改一下代码,还有如果能输出改ibus输出,加上ibus回传功能正好利用一个串口实现最完美了,去掉ppm就完美了,至于电压回传,个人变为如果程序加了ibus回传,没有必要搞电压回传了,这样就可以用15F104系例芯片,价格会便宜不少,送上源程序,希望高人改一下。

楼主:
如果自用,不用焊对码线,首次自动进对码。

网友:
这焊接技术和我差不多

网友A:
能来个电路焊接图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来个电路焊接图不

芯片有圆凹点朝上!高频头参与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芯片有圆凹点朝上!高频头参与这个

你焊的单片机确定是不是408 a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焊的单片机确定是不是408 as?

肯定是,不是能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肯定是,不是能用吗

15f104也刷二代的吗?可以用吗。这图之前好像有人说用不了。我做了8通道好像没问题。就是距离有点短,7105加天线不知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f104也刷二代的吗?可以用吗。这图之前好像有人说用不了。我做了8通道好像没问题。就是距离有点短,710 ...

没用的这玩意最大发射功率才0db,没有加天线的必要,7105模块没有大功率版!那个32元的如要使用要改程序

楼主:
来个成品照片

网友A:
就是6引脚也可以刷这个程序。按电路图来就可以了?这好像支持一代的。二代能用?

楼主(2021-07-29):
引用 网友A:
就是6引脚也可以刷这个程序。按电路图来就可以了?这好像支持一代的。二代能用? ...

程序就是二代的

网友(2022-08-29):
个人爱好者 一直在找教程,谢谢分享

网友(2023-09-03):
利害呀, 二代接收都可以 DIY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