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通道接收机

楼主(2020-11-22):
萝莉接收机 上电LED灯快速闪烁 检查线路没有短路 遥控器就是搜不到 换了几个版本的固件都不行 新手小白求助

网友:
小手一抖,牛币到手!

网友:
换个好点的模块试试,我之前也是这问题

网友:
或者是模块焊接问题

网友:
估计是焊接问题,是不是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灯闪是无线模块初始化错误,检查无线模块的那8个针脚焊接情况

网友(2020-12-22):
把电容拆了再刷

网友:
无线模块问题

网友:
我的是第三通道没有信号,一直没弄好

网友(2021-10-21):
连接收机也自制……又大 又不可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