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

楼主(2020-11-24):
买了个星球大战遥控改做了个萝莉控白屏有谁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屏幕线焊接原因,接触不良

网友:
真是 收益 匪浅

网友:
芯片程序,屏幕线排序是否正确

网友:
线序接触不良

网友:
也可能是电源线焊接不好,或者没电了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求助大神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