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在ARM选项中设置通道后还无法解锁?

楼主(2020-11-24):
1.在BF的设置页面-信息-禁止解锁标志,将鼠标放到此位置即可看到当前无法解锁原因(注意此提示不会一次性将所有原因显示,需要逐个的排查);2.一般无法解锁有三种可能,第一接收机和遥控器没有对频;3.第二遥控器油门过高,油门杆未在最低位或者遥控器本身油门行程过高,需要在遥控器调整行程(行程调整请查看各自的遥控器说明书);4.第三在BF调参软件中无法解锁,退出软件(拔掉飞控上的数据线),如需要在BF调参软件连接时解锁,在电机页面中勾选“我已了解风险”即可解锁;注:由于本题答案为一般情况下常用的解决方式,但在实际情况中可能存在用此法解决不了该问题的情况,还需多排查与尝试,欢迎大家提供新解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