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DIY一个萝莉三代8通遥控器

楼主(2020-11-24):
首先还是要感谢萝莉大神的无私奉献,使我们这些缺金少银的人也能用上自己心仪的控了。
本次DIY的这台8通的控,外壳采用了原来某宝上进的一个二手控
(这是借用了店家的一个图)这个控有个好处就是它的左边有一个拨盘,可以控制3通道摇杆的自动回中还是不自动回中,这个设置为我们用它来控制车、船或者飞机提供了方便。
先上图看看做成后的效果
开机状态
感觉还不错
这是根据这个壳体尺寸打板制作的一套印制板,其中的两个小板是键盘板,左边的是电源和高频头板,右下的板是主板。
键盘板其实两块是一样的,之所以这样设计是为了通用,当用于不同的位置时,焊相应的器件即可。
具体的焊接就不再赘述了,看后面的配线就明白了。

下面看壳体的处理
这是拆开后的上下壳体,将上下壳体中的原电池盒位置的凸起都处理掉、尽量磨平,在原壳体的按钮位置开方孔加装LCD屏
原扬声器位置不需要处理,还可以用
在屏幕开孔的左右两边钻出按键孔,左边两个孔是四通道微调;右边上下两个孔是二通道微调;左右两个孔是一通道微调;中间的孔是菜单键。
将键盘固定桩粘接到壳体内壁,同时将LCD固定桩粘接到合适位置,为保护LCD屏面,在方孔的开口处加一层窗口透明保护窗片,并粘接到所开的方孔中
将键盘和LCD显示屏试装一下看看效果
这是正面安装效果,满意后再粘贴主板固定桩
图中两根长安装柱和底边的两个固定柱即是主板固定桩
将原控壳体上的按键活动部件直接粘接到原位置,并在上面开孔,安装我们的开关控制
在摇杆大圆孔的上面开孔安装旋钮通道电位器
看整体面板效果
电源开关安装于壳体背后
原遥控摇杆电位器经测试觉得不太好,所以决定将其换掉
这是新的摇杆电位器
将摇杆电位器板拆下来,焊接时注意焊接的时间,因为是单面板,焊接时间长了敷铜可能会掉
换新电位器后装入摇杆框架
下面开始配线

主要的配线安装基本完成
下面要安装电源盒
本机电源用了两块400mAH的聚合物锂电,因此在壳体下部安装了两个电池仓,电池仓的空间厚度12mm,宽度20mm
有点双发尾喷的感觉吧
电池从下面装入
装进去后可以将线全部埋入
盖上原电池舱盖
安装完成后的整机

网友(2022-04-14):
大神。。摩拜中。。。。

网友:
我的控摇杆校准后,中心总是偏离,不知道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2022-01-23):
为了存币,看帖必回

网友(2021-11-17):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pcb吗,谢谢,497626854@qq.com

网友(2021-10-18):
楼主,你分享的PCB文件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壳体的拨盘正常情况是可以锁定位置的,你的壳体不能锁定可能是拨盘上的一个凸起磨损或断了,你可以拆开 ...

很紧的,要很用力的波动过去,然后就好了,请相信:大力出奇迹

网友:
电池要是能用18650就好了,没电了可以换

网友(2021-06-01):
萝莉的PPM和Sbus看样子没几个能用应好的

网友(2021-04-25):
设计的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
666.做的真漂亮!

网友(2020-11-24):
等一下等一下我就是想用什么鬼

网友:
够精致顶一下

网友:
做的非常好!

网友:
电池仓设计非常不错

网友:
每日来学习一点知识

网友:
咯UI助理hi啊

网友A:
那个拨盘虽说能调回中,但是一松手就弹回去了,想不自动回中就要一直按着那个拨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拨盘虽说能调回中,但是一松手就弹回去了,想不自动回中就要一直按着那个拨盘。 ...

原壳体的拨盘正常情况是可以锁定位置的,你的壳体不能锁定可能是拨盘上的一个凸起磨损或断了,你可以拆开看是什么问题,是可以修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壳体的拨盘正常情况是可以锁定位置的,你的壳体不能锁定可能是拨盘上的一个凸起磨损或断了,你可以拆开 ...

我买了两个都是这个问题,两个都是黑色的,和你白色的看起来只有颜色区别。我的是向前拨不回中向后拨回中,向前拨弹力特别大,没地方能卡住呀。我没有发现可以修复的地方。您可否告诉我您那个是怎么卡住的原理,我才能知道我这个哪里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两个都是这个问题,两个都是黑色的,和你白色的看起来只有颜色区别。我的是向前拨不回中向后拨回中 ...

我拆下来给你两张照片你就清楚了,注意红圈中的凸起

楼主:
左边的图是回中状态,右边的图是不回中状态

网友A:
感谢楼主,我又从垃圾堆里捡回来弹簧安上了,我这个也可以调的,就是特别紧。我当时没敢使劲,加上我对机械结构的理解能力差,就没发现这个结构,还以为是坏的,在您的讲解下终于好使了。感谢。另外问一下,这个遥控怎么开启SB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我又从垃圾堆里捡回来弹簧安上了,我这个也可以调的,就是特别紧。我当时没敢使劲,加上我对机 ...

这个控买回来就是不能开机的,没用过SBUS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控买回来就是不能开机的,没用过SBUS

是萝丽3这个,我不会用...

网友:
楼主电位器链接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大咖,请教个问题,萝丽显示屏上的三个电压,分别指的是哪些部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