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飞控和电调进行固件升级?

楼主(2020-11-25):
为什么要更新固件?

固件的更新可以简单理解为手机系统更新,每次更新都是为了升级优化。更新通常都会修复前一版的bug和不足,有时也会更新一些新功能。比如Betaflight4.1的固件版本更新了4.0没有的RPM滤波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延时和洗桨的问题。

当然,固件刷新也可能产生一些新的问题,所以对于是否更新最新的固件也需要考虑清楚,推荐多关注大佬的使用体验,如SmartFOX,再做决定。

02
刷写固件要用什么软件?

刷写飞控和电调的软件不同。常用的控固件刷写软件是Betaflight(下图左),常用的电调固件刷写软件有两种:BLHeliSuite 32(下图右) 和BLHeliSuite对应的是32位和8位的电调。
后台回复【BF】【BLH】获取飞控/电调固件更新软件

飞控固件更新地比较频繁,差不多一个月就会更新一次,但每次都同步更新,也大可不必。谁还不是个懒人了?

除了特殊的进阶需求(比如你要使用RPM滤波这个功能,需要电调的更新),一般不用刷电调固件。

03
怎么刷飞控固件?

如果你已经拥有Speedy Bee Adapter 2,或者购买了内置Speedy Bee调参模块的飞控,最方便的刷固件方式就是直接在APP进行操作。
关注b站账号【X-FLY无人机竞速】
可以找到全网最全Speedy Bee使用视频教程

如果你想用电脑进行固件刷新,那么……

1. 连接飞控,进入DFU模式

打开电脑上下载好的BF地面站,按住飞控的Boot按键,再连接USB。(这里顺序不能颠倒,如果先连接USB是无法进入DFU模式的)
不同的飞控Boot按键位置可能不同

看到端口显示DFU后,即表示连接成功了。
当然没有Boot按钮的飞控也有很多,可以用短接的方法进入DFU模式。
如果按照步骤操作,但没有显示DFU,可能是你的电脑没安装相应的驱动。
BF上有相应的驱动,后台回复【驱动】也可获取下载连接

2. 选择正确的飞控型号
固件是实现飞控工作的最底层软件,所以刷写之前一定要根据飞控固件的型号,选择对应的固件刷写,否则将有99.9%的概率变砖。

点击左侧【固件烧写工具】一栏,选择【飞控的型号】和【想要更新的版本】,其他开关保持默认就好。

其中,全盘擦除可根据自己实际需要开启或关闭(开启后,刷写固件时会清除飞控上所有你的设置),如果你第一次操作全盘擦除,可以先把地面站的设置截图存档,以备后用。
大部分新出的飞控已经在出厂的时候做了固件更新,如RUSH BLADE F722这款飞控产品,到手就已经是新的4.2.4版本。免去了很多麻烦。
连接飞控后,软件左上方会显示当前飞控的固件版本

3. 开始刷固件
全部选择完毕后,点击右下角的【从网络加载固件】,等待加载完成。再点击【烧写固件】,就可以愉快地等待固件更新了
加载完成,【烧写固件】的按钮变黄就表示可以刷固件了

4. 刷写完成,重启飞控
刷写完成之后,重启飞控,在外出飞行前,记得再检查一下地面站的设置。

点击图片,复习一下地面站调参教程

04
怎么刷电调固件?

为了支持一些新的功能,有些朋友可能也会需要更新电调的固件,比如前段时间因为RPM滤波器对电调有硬性要求,出现了一波刷电调的热潮,但一般情况下都不用去刷。

32位和8位的电调,除了使用的软件不同,界面和刷写步骤基本一致,具体使用哪款软件还要看你的电调是8位的还是32位的,今天以BLHeliSuite 32作演示。

1. 连接飞控,并上电
首先打开电调地面站,用usb线连接飞控与电脑,当地面站检测到后,点击连接,连接完成后给飞机上电(上电前一定要卸桨!)

2. 检测四个电调和当前版本
点击【check】,如果没问题,地面站就会检测到四个电调并显示【ok】,如果有问题,地面站会显示错误并提示问题,请根据提示修改。
3. 开始刷固件
点击【Flash BLHeli】,选择固件进行刷写。

32位的软件新增了一个功能,可以在【ESC Flash】里勾选【keep settings】,一键更新四个电调,不用像老版本的8位那样需要手动刷写每一路电调的固件。
4. 刷写完成,检查电机
刷写完成之后,记得检查一下电机转动是否正常,方向是否正确。
来源公众号:XFLY无人机竞速

网友:
学习一下,支持一波

网友:
旧款好盈铂金电调能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