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只有一根信号线,求教一下各位大神,这个如何接飞控或者接收器的

楼主(2020-11-25):
如题,这个电调只有两根电源线和一根信号线,该如何接在接收器或者飞控上面?本人刚入四轴,还有很多不懂,麻烦大家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地线接一块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线接一块就行了

大哥,麻烦你详细帮我说一下,我是纯小白,刚接触多轴的

网友B:
接飞控或者接收机的信号

网友C:
正负极不接就行

网友D:
四轴应该用了飞控,如果只有一个电源的话就把这个线(单线一般是信号线,双线一般是信号和地))直接接到飞控对应的输出端口的信号输出端,如果飞控单独供电,电机单独供电的话需要把动力电的负极引出接到飞控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飞控或者接收机的信号

直接把这个线连接到飞控或者接收机信号线的位置就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四轴应该用了飞控,如果只有一个电源的话就把这个线(单线一般是信号线,双线一般是信号和地))直接接到飞 ...

好的,太感谢大佬的详细解释,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负极不接就行

好的,多谢了,我先去试一下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大神的热心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
公用地线的,用一个电源的设备,基本都可以这样用

网友:
这不懂建议你别玩。先去b站视频学习学习。免得伤财又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