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骨龙wind5lite使用体验

楼主(2020-11-26):
化骨龙wind5竞速机架测评

虽迟但单,感谢模吧化骨龙给予的这次机会,这款机架也已经使用了好久也炸过无数次了,因此个人主观感受会多一点。

开箱

说一点哈,模吧办事效率真算挺高了,短短就三天时间就收到了货,开箱有两件,一个是和其他厂家类似的盒子,一个是塑封袋装一套LED,这个盒和黑羊的就挺像的还。。。这盒做工还真算可以,没软趴趴的,后期装点啥也不错。

拆开盒子,里面抽真空的机臂、说明书、电池扎带、3d打印件就排列在内了。

机架碳纤件做工还算很好了,应该是t300的板材,官方说是3k碳纤维,拿到手看倒角了、做的沉孔都还可以的算。

装机架

正常来说按照我的习惯装机架和上电装走线是同步进行的,这样既可以节约时间也可以确保留线长度的适宜。但是我还是装了一个空机架和我自切的xbee比一下重量,加上两根横杆是要比我的重一些的,xbee切出来就60g左右,化骨龙的这个官方给到80g。fms金色镀钛螺丝美观性不错的,就是用一段时间会脱色,想减重可买钛合金的。

电装配置

电机3b电机3bf-23061800kv

飞塔dalrc f7 50a

摄像头由于是14mm孔距手头只有平头哥eos2这一款

图传rushtank plus

接收tbs nano rx

乾丰·51477

上电装

首先是预留电机线长度,就发现这个机架算不上很极限的那种,比量下桨叶就知道这个机架是正x机架而非前窄后宽的那种,中心板留有大小两种飞塔孔位供你选择,我呢还是上了大塔。

本来当时想用75这款竞速电机的,但是3bf有减震弹簧圈,可以降低炸机的损失。

机架尾部也很友好,为安装电容开槽了,电容下置方便走线,注意的就是要套好绝缘皮防止和碳板短路!!!!这点很重

LED走线,这个机架的一大卖点也是尾部LED控制板的安装,配合化骨龙的那个窄条的LED controller,前后LED线从中层板开孔走线,从电调下部穿过,一共用了6条led,28颗灯珠基本满足大部分比赛需求。

就还算挺好看的还装完

下一步就是上飞控和摄像头了,摄像头是14mm尺寸的,如果在装30塔的情况下估计选择焊盘式的会更加合适,因为如果用排插式的有可能会特别挤

接收机我放在了摄像头和飞塔的中间,包好热缩膜,基本不会有大问题,走线的话我模仿同轴线的形式,热缩管把四根线包成一根管,走线显得整洁不少,如果对于自己焊工不自信的就算了,整不好就特别难维修,我基本装机就不动了,就是啥时候炸稀碎啥时候换,LED也采用相同方式,飞控下面走LED,接收机,图传转接线,电调下面走接收机天线,LED线,保证线束不会因炸机互相拉扯崩裂。

图传天线在机架尾部也有打印座支撑,直接插到里面就固定的很牢靠了,如果是用黑羊的小伙伴需要考虑买不带螺丝孔的sma转接线了。图传我粘在了顶板上,由于软转接线没有了,只能用硬转接线,图传不得已横置,大家不要学我,这样炸机时候图传天线座很容易从焊盘上炸脱或者吧排线座炸开,这样的话其他部分再结实没有图传也于事无补了。

电池下置,化骨龙有电池底板防滑贴,赠送了两款长短不同粗细不一样的扎带,扎带也是类似皮质的这种,基本上一根扎带也是够用,主要也放不下两根........倒是炸掉过几回电池。

飞行感受

默认pid飞行了几天,除了收油门有小幅度抽动以外和大油门急转弯下的洗桨以外,整体很跟手。

稍微调整后就能做到特别好飞。但是横杆炸断以后,对于pid变化很大,高油门下的抖动会加剧。横杆炸断也变相说明有保护作用,没有炸断机臂。

练习!!!

竞速机架对于我来说,还算是萌新阶段,耐炸,便宜,稳定,好用还是第一位的,原价259属实有点贵了对于我来说,自切的机架满足需求还是首选,基本上每天两三炸,用到现在硬伤只有炸断一个横杆真的说明耐炸性相当可以了,如果配合小塔搭配轻量化像2004一类的电机,重量一样应该做到空机300以内。现在350g有点重了。

每日练习

飞行DVR

b站能上传的就这俩了,平常拍的都在微信里,这都很早之前飞的了,以后整理完再上传。炸,练就完了,

网友:
很不错,下雪飞机电池影响很大吧。

网友:
没看完~~~~~~ 先顶,好同志

网友:
我是个凑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