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F4V3飞控,apm 4.0.5固件怎么加装超声和光流

楼主(2020-11-29):
飞控已经装了GPS和罗盘,还能不能加装超声和光流?装在哪个口,有没有大神解答一下
我是这样装的,默认参数室外悬停效果一般

网友A:
可以,在地面站可选硬件里设置,接线图可以去网上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地面站可选硬件里设置,接线图可以去网上搜

光流I2C是否并入罗盘I2C接口?

楼主:
引用 楼主:
光流I2C是否并入罗盘I2C接口?

说错了超声波I2C是否并入罗盘I2C

楼主:
模块买到了接到罗盘IIC直接就能用

网友B:
用到好用的光流模块,最好和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到好用的光流模块,最好和大家分享一下。

用的是这两个模块,悬停PID默认,不是很稳,还要细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