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9d 电池电压的疑问

楼主(2020-11-30):
我想知道x9d 电池这个电压怎么选择才是正确的呀  我用的是3000毫安2s 7.4v 的电池 我想知道 第一个电压值到底应该怎么选 第二个电压范围应该怎么怎么设置合适 还有一个问题 我链接电脑玩模拟器用的USB口是否会给电池充电 会冲到8.4以上嘛?

网友A:
LZ说的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说的很不错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问 就想知道怎么设置 如果插USB会不会把电池充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