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制作一个电动螺丝刀,成本不到十元钱

楼主(2020-11-30):
N20电机 150转

按键用的废旧鼠标拆的轻触开关
电机的控制电路

打印壳子的尺寸12mm*14mm*110mm
加上头大概150mm

采用智能手机充电口
因为太小锂电池保护板放不下,用了两个1n4007串联,5v供电二极管压降到4.3v左右,
用的电池是pos机里面的,自带保护版,防止过充过放。
电池容量也很小,测试拧手机螺丝100颗左右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A:
厉害啊,那个电机怎么和螺丝刀连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啊,那个电机怎么和螺丝刀连接的啊?

制作一个电动螺丝刀,成本不到十元钱 电池,电机 作者:昶春斋 5805 用打印件连接的,按照电机轴3mm半D轴 制作一个电动螺丝刀,成本不到十元钱 电池,电机 作者:昶春斋 9709 这样能看清楚了吧,连接方式,预留的两个小孔可以用顶丝固定,我没用顶丝都可以了。

网友:
联轴器不错 学到了

网友B:
可以给你泼点冷水吗?勿怪。无法调整阻尼是硬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给你泼点冷水吗?勿怪。无法调整阻尼是硬伤啊。

哈哈,我只拧一些小的螺丝之类的,太复杂的也做不出来。只能说用升压板和电位器配合来调节转速和扭矩,我做的一款大一点的用了升压5v可以把10mm自攻螺丝直接拧进木头里,感觉力度也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打印件连接的,按照电机轴3mm半D轴这样能看清楚了吧,连接方式,预留的两个小孔可以用顶丝固定,我没用 ...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