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一只手怎么开履带车?

楼主(2020-12-05):
双电机,2条履带,怎么设置单手操作?

网友:
混控电调或者双电调遥控器设置混控

网友:
LZ说的很不错

网友:
小手一抖,牛币到手!

楼主:
感谢楼上的热心回复,明白了。

网友:
可以通过差速混控模式让3通道关联4通道的方向,然后再设置一个反过来的4通道方向关联3通道油门,这样就可以实现单手控制油门和转向了不过,履带车一类的,我还是吸引用1通道来关联,4通道来设置单边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