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一谈飞塔的选购思路

楼主(2020-12-09):
今天来讲一讲飞塔的选购思路
飞塔的核心设备是飞控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飞机的大脑
控制着动力系统、图像传输系统的正常运作

F4和F7有什么区别?
飞控的焊盘设计也有讲究?
买飞塔还是单飞控?

选购思路

  •   选多大尺寸的飞控?
    选购飞控的第一步,是确定你要玩什么尺寸的飞机,选定机架之后仔细阅读商品详情页,或者询问客服,有99.9%的概率可以知道你需要选择什么尺寸的飞控
    所以有这么一句话,很有点道理:
    遇事不决,问客服

详情页标示:飞控安装孔位为30.5*30.5

  •   F4和F7有什么区别?
    穿越机飞控常用的f4,f7芯片,是飞塔的主控芯片,主要用来进行一些数值运算,相当于电脑上的CPU

    这两者最直观的区别就是性能和价格:f7有更强的性能,处理速度从f4的168Mhz上升到了216Mhz,是f4的1.5倍,当然价格也更高

    对于新手来说,f4飞控的性价比更高所以新手的第一架飞机可以选f4飞控

    对于进阶飞手来说,f7也许可以带来更丰富的体验。为了追求极致的飞行体验,还有运算速度高达480Mhz的h7飞控可以选择

MANBA F405 主控芯片STM32F405

  •   焊盘设计是否符合装机规律?
    俗话说的好:颜值即正义,布局合理的焊盘设计决定了走线是否方便,可以带来更好的装机体验

    什么样的焊盘是布局合理的?

    以RUSH BLADE系列的新飞控F722为例,摄像头(CAM)的焊点在前,方便向前走线;接收机(REC)、图传(VTX)和LED灯的焊点在后,方便向后走线;左右两侧则是一些拓展焊点,如bb响、gps等,满足其他个性化的需求

    的确是令人舒适的焊盘设计

RUSH BLADE F7飞控 焊盘

  •   飞控的拓展功能:蓝牙/WIFI调参功能
    众所周知,调参是一个非常常用的功能。以往的调参通常需要用一根线连接飞控和电脑来进行调参,但这个天下终究是懒人的天下,手机调参开始逐渐普及,为外场调参提供了一个更便携的解决方案。

    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目前有一些飞控直接内置了一块SpeedyBee的蓝牙/WIFI调参模块,可以用手机直接调参,增加了调参的便携性。

    对于新手来说,可以视自己的需求来决定,是否为新的拓展功能买单

DIATONE MAMBA F722APP飞控

  •   买飞塔还是单飞控?
    飞塔指的是飞控和四合一电调/图传的组合,一般情况下这种组合都是同一品牌的产品。以RUSH为例,二层塔是飞控+四合一电调;三层塔是飞控+四合一电调+图传

    对于新手来说,直接选择飞塔可能会是一个比较省事儿的操作。因为一般来说,同一个厂牌的产品会有比较好的适配性和稳定性,装机的过程也会更加容易。

RUSH二层塔
RUSH三层塔

  •   电调选多少A的合适?
    如果你决定一步到位直接购买飞塔,那么就需要考虑搭配多大电流的电调

    选择电调时,可以参阅电机的参数表,按照使用的电池电压和螺旋桨,选择相近的测试数据,查询相应的电流数据

    以6s电池、5146螺旋桨为例,查询到的最大电流值为33.81A

    电调的持续电流大于这个值即可,但是建议留出10A左右的余量,所以根据上图,我们应该选择支持6S电池,持续电流大于43.81A的电调,那么就可以挑选一个45A或者50A的电调

来源:XFLY艾克斯  XFLY无人机竞速

网友:
最关键的是售后,其他都一样

网友:
谢谢 写的很好 一般50A都足够啦

现在70A的 都有了

网友:
学习了,我新手买的曼巴f4+40a还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