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使用方法

楼主(2020-12-12):
网上买了几个二手模型车电调.评价说2s 可用.我用舵机测试仪和遥控器试用都不行。是输入的信号不对还是东西本身就坏了(卖家不包好坏的 也没有参数)。有懂的请告诉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A:
听说要用3s  你可以试试

网友(点评):
好,我试试,也不怕烧,就是玩玩,能回复就感谢!

网友(点评):
图中右侧的那个3s 真的好用了,左侧的还没有转,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要用3s  你可以试试

好,我试试,也不怕烧,就是玩玩。能回复就感谢!

网友:
玩不了就拆线下零件,我也买了,也不会会玩

网友B:
能看到mos管的型号吗?通过型号去看下耐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看到mos管的型号吗?通过型号去看下耐压

85T03GH,          BVDSS : 30V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我试试,也不怕烧,就是玩玩。能回复就感谢!

3s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