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m解锁问题

楼主(2020-12-12):
请问各位大神,遥控器在地面站时能够调参的。为什么显示没有接收机?这个怎么解决,导致一直解不了锁。本人遥控器使用的是乐迪at9s,以及apm2.8飞控。

网友:
我是来坐板凳的

网友:
图片那么模糊

网友(2021-01-26):
也遇见过类似的问题,顶

网友(2021-03-30):
是不是控和接收机没对码??!!

网友:
调参时调油门有没有调好,打开摇控器看接受机指示灯长亮说明对好频的,然后油门向下再往右5秒,看apm红色灯有没长亮,长亮了已经解锁了,油门向下往左5秒apm红灯闪已上锁了

网友(2021-07-24):
看看故障保护这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