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遥控爆改4G远程控制思路

楼主(2020-12-14):
根据热点事件,现有技术改4G遥控车非常方便,经过分析大致可以通过2到3种方案,实现思路如下:
1.将视频信号单独传输,采用萤石摄像头采集视频信号,通过网络数传模块将摄像头数字信号传至远控手机端,同时可将遥控接收器的SBUS转换成数据模式进行数据网络透传,遥控车(也就是接收端解码)通过网络信号解调出PWM信号传给舵机和电调使用。完全可行。
2.通过B站介绍的手机控制,站内有现成列子。
3.通过树莓派来控制。
经过摸索我还是选用了第一种方案,现已经采购了模型4驱车架,飞控,各种信号线,遥控器(具有SBUS输出的都行),网络模块,舵机,电池,等等等等。准备开干!

楼主:
有喜欢的一起跟帖来做~

楼主:
看样子喜欢改远程的不多啊!

楼主:
车架已入手整体相当扎实,长度45CM , 宽(含轮子)25CM,高11CM ,计划在上方加一片板子用于放置设备及走线。咋传照片?

网友A:
这个好玩,可以做机器人来玩

网友B:
一起干!我也准备买个车 改造一下 用4G网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起干!我也准备买个车 改造一下 用4G网控制

模块设置非常复杂,我准备把模块系统化然后设计电路板集成在一起,把所有需要的线都引出来,到时候大家需要直接用现成的就可以了,现在我已经调试通过了,各功能正常。今天开始设计正规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玩,可以做机器人来玩

欢迎一起研究琢磨!

网友C:
延迟会有点大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延迟会有点大的吧

通过网络延时肯定有,经过实测大概是200ms~400ms左右

网友(2021-03-29):
进度怎样了呢,不过想肯定简单,我也想过pwm通过4g传输再输出,就是sbus实现接到4g再输出这个就是难的,得懂代码了

网友:
楼主能不能联系交流下,我qq67714182

网友:
一直想做,无从下手

网友:
就怕“缺德大爷”顺手牵羊啊,哈哈哈

网友:
思路清晰,我还是飞航模吧

网友(2022-07-19):
有人技术交流下吗
我的微信号是zxc9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