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航模电调上电后,电机不工作,发出警报音?

楼主(2020-12-16):
1.电调与电机之间接触不良,或焊接不牢, 检查电调与电机连接是否正常(有无冷焊、虚焊现象),或者重新焊接;

2.可能是电机或者电调损坏,可以更换电机或电调试试;

3.使用的电池电压超过电调所能接受的范围,请确认电池电压是否在电调的工作范围内;

4.确保电调信号线与接收机连接正常,以及检查线序是否正确。

网友:
谢谢楼主,我是来挣牛币的

网友:
也可能是遥控器油门位置不对

网友:
为什么航模电调上电后,电机不工作,发出警报音?  思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