萝莉6通道接收机PCB打印调试

楼主(2020-12-18):
大神们啊我这小白白快疯了
制作了三个6通道的萝莉接收机了,下载程序都是一直在检测单片机led灯忽闪忽闪是咋回事有知道的吗?

网友:
我都是先下载好了再焊接的!

楼主:
单独只接单片机也下载不了 tx rx 5v和gnd

网友:
gnd线上接个开关,先点下载再开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
接好tx rx vcc 先点下载再接gnd,没有反应就点取消把下载器拔下tx rx调换一下再重复以上操作,还是不行就检查是否虚焊,下载器供电是否够用,感觉不够就外接电池只接tx rx gnd先点下载再插电池,还不行就只能 单片机弄下来刷了固件再安上去了,只能帮你到这了祝你早日成功

网友A:
单片机 圆点朝上右边最下面针脚是tx上面一个是rx,左边最下面针脚是gnd,隔一根针脚  上面是vcc,如果接的是对的 txrx对调还不行 电压也正常5v那要么下载器有问题要么买到假单片机了

网友:
检查遥控和接收无线模块引脚有没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 圆点朝上右边最下面针脚是tx上面一个是rx,左边最下面针脚是gnd,隔一根针脚  上面是vcc,如果接的是 ...

感谢大神 可以下载了 针脚接反了

网友(2021-07-10):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 可以下载了 针脚接反了

我也经常搞反

网友(2022-06-01):
我是点了下载后链接vcc!买个芯片座先烧录再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