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怎么实现开关功能

楼主(2020-12-20):
首先感谢萝莉大神的开源精神让我成功制作出了3代控和12通接收机。

问题是开关功能怎么实现呢?根据大神的说明,后5个通道是实现开关功能的,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弄。比如如何点亮一个LED灯。

谢谢!

网友:
哈哈,都没人了。开关功能很简单,如果只是led灯带更简单,567通道的io接上led正极,共负,通道用一个两段开关控制,打开两段开关,led就亮了

网友:
是要接开关控制那个板的吧!不是有一个贴了制作这个开关的吗?

网友:
在遥控器上设置各个通道的模式,有舵量、pwm、ppm、sbus、电平开关之类的选项,你要作为开关功能,那就让需要的通道设置为电平开关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