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电调其中一个通电没反应

楼主(2020-12-26):
各位大神们麻烦指教一下,四个好盈乐天40a电调,接电机通电的时候,其中有一个没反应,其他三个都正常。
但是几天前全部都可以校准,校准完之后电机也都会转。今晚突然发现解锁飞控之后其中一个动不了,然后我全部拆了重新试一下校准行程,正常的那三个会出现正常校准时候的滴滴声,只有出现问题的那个没有发出声音,请问一下这是不是电调坏了?还是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A:
虚焊 电调 电机 都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虚焊 电调 电机 都有可能

前几天可以转动,昨晚突然就不行了,电路我都没动过的。请问一下如何判断电调是否出问题了

网友:
LZ说的很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几天可以转动,昨晚突然就不行了,电路我都没动过的。请问一下如何判断电调是否出问题了 ...

跟其他电调交换下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其他电调交换下试试呢

我今晚试一下,没有弄香蕉头,我都是直接焊在分电板上的,拆出来换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