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天线的问题

楼主(2020-12-26):
在咸鱼上买的富斯2代协议接收机,发现一个奇怪的地方,天线是在底板上,不是在模块上。卖家说ipex座连到模块的天线脚,可是量过没有连通的脚。查了Xl7105的手册,也没有提到有天线脚。希望知道的大神能解惑。天线到底如何连接的

网友A:
你看看它是不是接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它是不是接地了?

多谢回复,IPX的屏蔽是接地的,内芯接到了模块右侧最下面的的NC脚。周末我会把芯片拆下来仔细研究下到底是怎么连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IPX的屏蔽是接地的,内芯接到了模块右侧最下面的的NC脚。周末我会把芯片拆下来仔细研究下到底 ...

这个位置

网友:
其实这个天线可能没什么用,因为7105上的板载天线没断开的话,外接天线是不起作用的,至于断开板载天线,这个地方接天线有没有用,没试过,因为板载天线目视范围内很稳定(前提是模块质量过硬,pcb走线设计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