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6遥控器旋钮开关改三段开关

楼主(2020-12-27):
       MC6遥控器旋钮开关改三段开关其实最比较简单,没什么技术含量。以前看到过有网友在问一些遥控器改三段开关的问题,所以就发个贴记录一下吧,也供有类似需求的小伙伴们一个参考吧,不管是这种MC6还是天地飞、富斯,基本上改法都差不多。
      首先看一下我这个老古董的MC6A的遥控器吧,这个我是2015年买的,现在应该已经买不到了,不过这也是个神控,记得那时玩苏27啥的,周围的模友基本上用的都是这个控,这个控用来混控苏27这种三角翼的板机,确实也比较方便。当然,最大原因还是它便宜。

    说到为什么要改三段开关,主要是儿子最近学航模,打算给他装一个小飞控,不过现在的飞控好多都是用的三段开关来控制模式,如果用它原来的5通道两段开关,就得省掉一种控制模式。这个老古董没有三段开关,本来想咸鱼上把这个卖了,给他换个mc6c(现在mc6c已换三段开关),让让去造一造。无奈前几天淘汰下来一个图传带接收眼镜,在咸鱼上卖给一哥们,他买回去后自己改了电源接头,结果坏了,非得要退,我懒得为了几十块钱跟他墨迹,让他退了,让我白白损失了一个图传眼镜。咸鱼上鱼龙混杂,所以我的好多这些本想淘汰换新老古董也不想卖了,还是想想办法简单改一下凑和用一用吧。

楼主:
第四步:装上新焊接的带电阻的三段开关。这是我是新弄了一个PH2.0插线,主要是手头正好有,另外,什么时候想换回去了,直接把这个三段开关拔下来,换回旋钮开关就行了。
换好以后的样子。

楼主:
第一步:先拧下背面的五个螺丝(看我背面的电池盖被磨的,想当年也是出过力的)。

楼主:
第二步:打开后盖,拧下左侧那个旋钮电位器,看着像是RK097N的电位器。

量一下这个电位器的电阻值,是10K的。

楼主:
第三步:找一个三段的钮子开关,两个5K1的电阻,一个PH2.0的三线连接线。
按以下方式焊接,三线分别焊接到钮子开关的三个脚上,把两个5.1K的电阻焊接到钮子开关的两个脚之间。我用的是两个金属膜电阻,比较好焊接。

网友:
好方法,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好办法 学到了 话说闲鱼确实一言难尽。。。。

网友:
我改制天地飞6没有加电阻,没发现有什么问题,模拟器和飞控上都正常。

网友A:
另外闲鱼真的是坑爹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闲鱼真的是坑爹的地方……

模吧还是不错的

网友:
怎么改成一个三段和一个两端的组合开关啊

网友:
废物利用,学习了

网友(2021-03-19):
学习了,有时间我也把我那个MC6A改了,谢谢

楼主(2021-08-12):
MC6真是个神控!现在二手的便宜得令人发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