萝莉遥控器遥控器对频

楼主(2020-12-27):
大神们啊 固件下载好了就差对频了 一直对不上咋回事啊 电压不稳吗

网友:
接收机短接5,6通道了吗?

网友:
先短接,再上电

网友A:
没有接跳线吗?

网友:
你的问题解决了嘛,我的也是这样的对不上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接跳线吗?

跳线怎么接的

网友(2021-07-15):
问题解决了吗?什么情况,分享下?

网友(2021-10-13):
我的也是,刚做好时能对频,现在怎么也对不上了,不知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