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翼FM30高频头试用体验

楼主(2020-12-28):
         很幸运得到思翼FM30高频头的测试机会,说幸运,是因为自己以前并没有远航FPV的经验,在跟帖中也说明才准备安装设备,所以算是远航FPV的萌新小白吧,那这篇文章就算是给准备玩FPV,购买远航遥控系统的一个参考吧。
     到手的高频头,时间久了,刚到手拍的图丢了,补拍的,还有一根升级线。外观很普通,除升级接口是较老的安卓插口外,没有其它可吐槽的。
体积比其它433略微小一点。
接口定义图,我手头没有可以插进去的遥控器,所以准备用其中的三个端子接线。
手头有个已经大拆大改的天地飞六,后部开口引出了三根线,供电电压2S。
插入到高频头。
打开遥控器电源的样子。
输入选择旋钮上面有不容易看见的箭头,被沟槽掩盖了,不过不要紧,只有两个方向,来回试一下就行。
高频头出人意料的省电,用拆机的大疆电池估计可以工作10小时。
当然也可以采用两个遥控器接力的方式来连接高频头,我只所以没有,是比较担心两个发射装置的同频干扰。
但使用其数传时遇到了些麻烦,除果子以外的地面站是无法连接的(我飞控安装的也是果子),当然果子的地面站也是给其AAT(地面跟踪云台)设计的,用FM30的数传能写入和读出航点数据,但不能显示飞机实时轨迹,有些遗憾,也许用配套的飞控和地面站会正常吧.但这次为了搞清楚FM30的数传功能,没有安装AAT,因为飞控只有一个数据输出端口。
飞控不能使用SBUS,所以考虑使用PPM输入,但开始还是用PWM,原因是不知道接收的输出模式怎么转换,后来多方问询,才知道是双击接收的对码按键,就可以在第10通道转换输出模式。但传说中默认的8通道RSSI(信号强度)却没有出现,致使最终只能通过高频头上的灯的闪动速度,来估计信号强度。这算是一个比较大的缺憾了吧,只有以后用遥控器来设定了。另一个缺点就是高频头会对图传有干扰,屏幕会出现跳动,需要将两者的距离适当放远一些。
测试过程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其6通道插针,失控保护输出模式是保持,而不是我们需要的设定外接舵机测试清楚影响某些模式失控返航功能PPM模式下是设定所以建议和我类似的使用者,尽量不要用PWM模式来连接飞控。
经过各种基本测试正常后,进行了实际远航飞行测试。
设定了30公里路线。
数据正常写入。
但天公不作美,当天雾气重重,摄像头什么都看不到,也知道这种天气下对遥控的信号影响非常大。
图传是2W,据说这功率直线20公里问题不大,但飞到10公里后,图传信号消失,高频头上面的绿灯也闪烁速度非常快,再飞下去也无法得到数据,于是启动返航,这次测试只能到此结束。
忙乱之中只录了起飞后不长的视频,当中也看不到风景,所以就不上传视频了。图片是启动返航后,有了图传信号,拍了一张。只能看到下面显示的距离,在10公里以上。
所使用的飞机和器材。
回到家发现接收屏上的小平板天线有方向指示,以前都是近距离使用没有注意,也许这次自己安装有误,影响距离。
这次测试距离没有达到目标,主要还是天气原因,这种大雾天气缩短实际50%距离是正常的,但思翼FM30的表现还是很出色的,顶在2W图传后没有失控。以前有过测试思翼的FT24遥控器,对其强悍的射频系统印象深刻。
目前无法再做多次试飞,主要还是环境和天气原因,我们本地只能在山上做远距离测试,但上山的路上有多日不化的积雪,有安全隐患,而这周预报有会出现大风降温和降雪,再次上山更加困难,所以只能以这次试飞写报告。待到冰雪消融的时候,再安装好相应的AAT天线和设备再试,并且可以和手头的其它远航设备做对比。

网友A:
很用心的评测!一看就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用心的评测!一看就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谢谢支持

网友:
借楼:想学无人机专业及无人机其他项目的,一起聊一聊13522655264

网友B:
好文章,楼主用的天6的遥控器是如何改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文章,楼主用的天6的遥控器是如何改装的?

高频头已经拆下,用在其它地方。只有三个连接线,可以连接其它高频头,比如思翼。
电池改2S,必须将给前置供电的一个降压二极管短接,将低压报警的一个分压电阻改变,我的具体数值已经忘了。
用一个三挡开关代替原配的旋钮通道。
针对电源开关易损,将其改为用开关控制MOS管导通,大幅降低开关的电流,保证其安全可靠。
改插内部插头,将其从日本手改为中国手。
摇杆太高,锯下中间的螺杆1厘米。
大概能记起的就这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频头已经拆下,用在其它地方。只有三个连接线,可以连接其它高频头,比如思翼。
电池改2S,必须将给前 ...

谢谢回复!感谢!我有个天6改多协议头时是从三个连线处并接的没有改好,有空我在试试。

网友C:
离机场不远,慎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离机场不远,慎飞

地图缩小了,所以显得比较近,实际在10公里左右,并且是朝相反方向去飞,也不在航道上。已经尽量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