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螺旋桨规格介绍

楼主(2020-12-30):
古典气动力学对螺旋桨规格的定义是(直径)x (Pitch),目前航空界统一这样用。Pitch是指螺旋桨转动一圈前进的距离(学理值),很多人误以为是角度(PitchAngle)
请看图,其中:
R是指半径,
U是指3/4R处的平均叶片角度(Mean BladeAngle),是旋转平面(绿实线)和翼弦零升力线(红实线)的夹角。(RCTW无法显示图中的罗马符号,以U代替)
转动一圈前进的距离Pitch=(3/4R处的圆周长)x tan (U)
举例说明:
(1)规格22x10:指的是直径22英吋,Pitch10(注意不是10度哦!)。在3/4 R处的叶片角度是几度呢?3/4R处的圆周长=2 x3.14159 x (22/2x3/4) = 51.84英吋,U= atan (10 / 51.84) =10.9度。
(2)莱康明O-320引擎巡航时的螺旋桨规格是73 x 59”,这是指直径73吋,Pitch 59吋。换算一下就知道,要将叶片调整为18.9度。
*** 请注意,气动力学常用的攻角(Angle of AttackAoA)指的是绿实线和蓝实线(翼弦中心线)之间的夹角,和叶片角度的定义并不同,不可混用。一般而言,攻角会稍低于叶片角度2~5(视翼型)

网友A:
這是RCTW論壇中小王模型2013年4月19日的貼文<轉貼>螺旋桨规格介绍 gt740和gtx750对比,gt740和gtx460 作者:ddt681027 9236 <轉貼>螺旋桨规格介绍 gt740和gtx750对比,gt740和gtx460 作者:ddt681027 8818 <轉貼>螺旋桨规格介绍 gt740和gtx750对比,gt740和gtx460 作者:ddt681027 3928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是RCTW論壇中小王模型2013年4月19日的貼文

厉害啥都知道?

网友:
小弟雖然不會飛...但是好歹也爬文了近十年了<轉貼>螺旋桨规格介绍 gt740和gtx750对比,gt740和gtx460 作者:ddt681027 7445 <轉貼>螺旋桨规格介绍 gt740和gtx750对比,gt740和gtx460 作者:ddt681027 4745 <轉貼>螺旋桨规格介绍 gt740和gtx750对比,gt740和gtx460 作者:ddt681027 24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