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ACV2充电器电压不准求助

楼主(2021-01-01):
B6AC V2这个充电器,插上电池,显示的电压每片都比用万用表测出的电压高0.05V,导致想放电保存的电池显示的是3.85,实际测量出的都成了3.80.。。求助有没有办法重新校准电压。。。。顺便问下,lipo电池的保存电压到底多少V合适?3.85?还是3.80???

发现连充电完成的电压都不准,都没法到4.2V,,,只有4.16而已

网友A:
保存電壓是3.85V...
如果是SKYRC的可以參考這個
B6AC/ B6mini校準程序

网友B:
不准求助你为什么还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存電壓是3.85V...
如果是SKYRC的可以參考這個
B6AC/ B6mini校準程序

谢谢~!~!今晚马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准求助你为什么还求助

啊,,激动了。。。。有这个规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