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船模用什么控制方向比较好?

楼主(2021-01-03):
看了很多船模,貌似不是用的舵机
请问比较常用的是什么办法呢?
谢谢啊

网友:
仿真比例船模型最好用舵机作为转向,好处精准,反应时间也快,舵效也好。

网友A:
就是用的舵机啊,可以用精度高扭矩大点的。伺服电机也就舵机最小最省地方可以放到船模里

网友:
小手一抖,牛币到手!

网友:
我们用的一般都是90°舵机带动舵面来转向~

楼主:
请问后面横放两个电机,一个停一个转控制方向的方案可以吗?
就是两个电机一起转的话,向前走
只一个电机工作的话,不止向前走,并且完成转向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后面横放两个电机,一个停一个转控制方向的方案可以吗?
就是两个电机一起转的话,向前走
只一个电机工 ...

这是差速转弯,也可以的…

网友:
不用舵机用啥,差速也行

网友:
很多船模,貌似不是用的舵机

网友(2021-03-10):
基本都是用舵机,部分用动力转向,还是要用到舵机

网友(2021-04-20):
引用 网友A:
就是用的舵机啊,可以用精度高扭矩大点的。伺服电机也就舵机最小最省地方可以放到船模里 ...

新手想问问,那里有详细的船模动力系统安装教程

网友:
好像只有差速和舵机控制

网友:
nice,太棒了,与欧咳咳咳咳

网友(2021-08-16):
我用舵机控制,做风动船时,也可以控制电机座,不过重心比较高,适合救援艇用。

网友(2022-04-14):
矢量螺旋桨转向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