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植保无人机在作业过程中的实际问题

楼主(2021-01-03):
2020年底大疆和极飞接连推出2021年农业无人机主打机型,大疆T30和极飞P80。大疆和极飞是目前国内农业无人机领域的头部品牌,但是两家发布会与其他高科技行业发布会相比,好像缺少了一点新意。毫无意外的推出更大载重量机型,农业无人机从开始10几斤载重发展到今天的60斤、80斤载重,甚至更高。相较于上一代T20和XP2020机型,除了载重量的提升以外并没有给人太大的惊喜。

大疆T30植保无人机

笔者从2015年由于工作原因就开始接触植保无人机。可以再上一代T16和P30确实将农业无人机推上了一个台阶,但是2020与2021主打机型并没有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T30的变形机身和枝向对靶技术是上一代机型没有的功能,旨在解决果树作业问题。但是想要真正将药液打进果树内膛叶片和果树叶片背面并不是如此简单,能不能真正的解决果树作业的效果的问题不太好说。

极飞P80植保无人机

无法飞机圈地一直是极飞备受诟病的一个点。今年的新机型全部标配睿图,使无人机具备了测绘量地的功能。睿图看起来只是把极飞推出的测绘功能机集成到了植保无人机上,也并不是什么新技术的应用,并且对于农田里的复杂情况,睿图能否让人满意还要看实际作业情况。

这是以上农业无人机领域两个头部品牌给大家带来的新技术。但是笔者认为两个品牌都没有真正解决农业植保无人机在作业过程中的实际问题。

一、作业效率问题。

在实际作业过程中,无人机的作业效率达不到官方公布数据。这是由于地块和作业效果保证的限制。一片地几百上千亩,对于飞手来说是可遇不可求的,小地块作业转场的效率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这是目前国内植保无人机作业的最大问题,因为国内连片种植的规模实在太小。

二、高炸机率。

今年推出的新机型并没有感受到植保机如何能够避免高炸机率。相比于植保机,消费无人机的玩家炸机真的是太少了。虽然目前的植保机都有避障雷达,但是仍然无法避免高故障率和炸机率。每个作业飞手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炸机。有飞机故障、有撞击障碍物、有莫名其妙这些问题在发布会并没有给出直接的答案和解决的办法。

三、售后维修

售后维修网点两家公司基本实现全覆盖。但是,配件缺货这个问题两家公司都存在,农业无人机如此高的炸机率,配件的供应保障显得尤为关键。毕竟对于农业无人机来说时间就是金钱,耽误一天意味着原本只有几个月的作业季又缩短了一天。

四、价格问题

今年推出的机型虽然套装价格不高,但是想要真正达到作业要求,至少还需要额外配备一块电池,极飞P80更是需要两块及一个发电机。这就使得飞手如果更换最新机型,成本至少在7-8万元。虽然这个价格相较于前几年已经很低,但是目前的作业费也是较前几年下降了一半左右。综合来看现在购进机器的成本实际上增加了。这个价格离植保机的家用更是相差甚远。

此外还有旧飞机怎么办,载重量的进一步加大,使得酒飞机的淘汰速度更快,每年几万块的淘汰,相较于农用机械来讲,这个折旧成本实在太高了。

综合来看,笔者认为植保未来的方向,实用才是最关键。科技服务生产力,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黑科技只是增加使用者的成本。

对于农业无人机这样的高科技,你还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留言讨论。

作者:小吴看农业

网友:
      关于作者的几个感触问题,我也干植保好几年了,跟随无人机飞防市场成长至今,有一些体会。首先整体的创新问题,其实现在无人植保机功能技术趋于成熟同质化,很难有革命性创新,只能在功能上进一步优化,主要功能就是打药撒肥,农田不敢说全部80%作物作业是没问题的。不管是压力喷头还是离心喷头大部分场景按正常合理作业参数作业都是没问题的。       其次作业效率问题,这是任何植保厂商都要面对的问题,就如作者所言地块大小作业环境作业参数不一样,加上人工配合问题实际效率一般都达不到厂商宣传量。厂家宣传是理想状态,大疆今年T30宣传240亩每小时,极飞宣传300亩,你留意每年发布会,极飞的宣传数据虚高厉害。考虑其他因素不可控,最终作业效率就看谁的机子量地快,对地块适应能力强。目前个人认为大疆量地方式多样简单,可遥控器规划(GPS和RTK模式),常用最多飞行器飞一圈规划,精灵4 RTK航拍测绘规划,不规则地块AB点;极飞目前支持手持打点器,瑞图(30米高10分钟100亩,全面积测量光照条件好),睿图实际作业效果有待市场检验。按照效率整地块几百上千亩飞行器规划最快,睿图同样五百亩理论上要一个小时,实际可能更长,大疆几百亩地飞一圈也就十几分钟。极飞摄像头利用4G网络传输成本高延迟受网络因素影响很多农田信号不好甚至可能无法使用。大疆无线图传使用成本低,随时开启使用,信号延迟之受限于作业环境,基本没有遮挡延迟很小。
       最后维修网点,别的地方不清楚,新疆目前极飞售后网点非常少,阿克苏地区八县一市就一家,大疆售后网点基本铺设到县兵团团场一级。总体来说大疆综合优势高些。成本投入确实是相对于作业价格没有本质下降。以前是机子贵作业价格高,现在是售价便宜门槛低数量多单纯作业费低,都在探索带药作业全程植保来保证盈利点。而且越大的机子成本投入越高,载重也基本到上限了,不是造不出来,而是各方面运营成本与收入比例不匹配。今后植保机只会在一些细节功能上优化。炸鸡问题千奇百怪,不管什么原因,厂商都在尽可能提升机子安全功能,大疆臂章雷达由小范围到水平全向到球形全向避障,机臂套筒改为卡扣锁死并加感应器不锁上无法起飞避免早前人为失误忘记上紧套筒导致的炸鸡。极飞的避障好不好用要看今年的作业情况,以前极飞强调精准的RTK定位,避障雷达都不是标配。最终保障用户出问题及时解决的还是一线的维修站,就看谁的售后网点做得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