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将蜂鸣器焊盘炸掉了有什么办法?

楼主(2021-01-05):
1.可以在BF软件的Dshot 信标配置中打开RX_SET,就可以通过电机来发出声音代替蜂鸣器;

2.此功能需要飞控能支持4.1以上版本固件才可以实现;

3.打开RX_SET后,也是需要在模式—BEEPER选项中设置通道,点击添加范围选择自动,再拨动遥控器上已经设置好的通道,将蜂鸣器打开区域设置好,最后点击保存即可。

网友:
用电机代替好像有点废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