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S简易电调用哪个固件

楼主(2021-01-06):
请问下萝莉1S简易有刷电调也是用简易pn版的吗

网友:
有简易电调的固件

网友:
1S会导致单片机电压过低无限重启不稳定。
解决办法加1S升压5V模块或者有5V电源供单片机和接收机使用。
不然电压过低

网友:
那个简易PN固件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