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旋翼在飞行前、飞行中与飞行后的检查事项

楼主(2021-01-08):
就以多旋翼飞行器为例来学习一下无人机起飞前起飞中和起飞后需要注意的检查事项。

01
起飞前检查事项:

1.遥控器天线位置,各开关位置,油门杆位置,打开遥控器后检查电池电压,发射制式,模型名字,微调位置是否正确,计时器是否清零。

2.各轴机臂折叠机构是否锁紧,机体所有固定螺丝有无松动。

3.各轴螺旋桨方向安装是否正确并锁紧牢固,螺旋桨有无破损,电机转动是否顺畅,电机和电机座固定牢靠,电机座与碳管固定螺丝是否松动。

4.GPS支撑杆是否锁紧,GPS及磁罗盘底部双面胶固定是否牢靠,磁罗盘箭头方向确认无位移。

5.电子设备插头和焊点是否有松动和氧化,插头与插座防松机构安装是否到位,检查动力电插座香蕉头烧蚀情况。

6.使用测电器检查准备安装到多旋翼上的电池电压是否满电,电池安装上飞机后使用电池绑带将电池固定牢固后检查多旋翼重心位置是否正确,地面站确认飞控上电后使用地面站再次检查检查电池电压是否满电,如使用手机地面站或PC地面站需留意地面站剩余电量是否满足作业任务时间要求。

7.上电检查任务载荷工作情况是否工作正常。

8.GPS搜星达到7颗以上,检查静止状态下机体“姿态角”是否正确,抬起机体做俯仰和横侧运动机体检查姿态角是否正确,LED指示灯闪烁状态是否正常。

9.拨动开关通过地面站检查“飞行状态”能否在“手动”、“自动悬停”之间进行切换。拨动开关通过地面站检查是否能否在“自动导航”、“自动返航”之间进行切换。通过以上检查确定通道设置正确,并再次确认LED指示灯正确指示工作状态。

10.遥控器关机检查失控保护是否起作用,在地面站中检查“飞行状态”是否切换到“自动返航”然后再重新开机。

11.通过地面站确定动力电电压是否满电,6S满电电压25.2V左右。

12.检查手控舵位是否正常。

13.“电压初始警报值”作业状态下设定3.65V,练习飞行状态下设置为3.7V。

14.确认“飞机种类”与实际多旋翼类型相对应,如设定错误无法起飞。

15.在“手动”状态解锁后下推极低速油门,让电机刚好开始旋转,在转速较低的状态检查电机旋转方向是否正确,电机混控动作是否正确。

16,确认飞行空域是否安全,起飞前确认围观群众在飞手身后,多旋翼距离飞手5米以上安全距离再起飞。

02
飞行中检查事项:

1.检查飞控电压,4S电池14.8V左右准备降落,6S电池22V准备降落,同时注意观看LED有无红灯闪烁情况,留意手机地面站语音报警和震动报警提示,地面站剩余电量可持续工作时间。

2. 检查GPS星数是否在7颗星以上。

3. “电机平衡度”是否持续报红,如数据异常需马上降落检查电机安装位置是否位移。

4.飞行过程中如遇到白灯闪烁应让多旋翼恢复悬停状态,如白灯持续闪烁。

5. 遥控器电压。

03
飞行后检查事项:

降落后首先切断动力电后才可以关闭发射机电源。检查电源插头插座及焊点是否过热,电机和电调是否过热,电机与电机臂固定是否松动,电机运转是否顺滑。

网友:
我是个凑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