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ET16设置6段开关

楼主(2021-01-09):
通道设置:辅助6(开关SB)辅助7(开关SF)
舵角设置:辅助6   左边限位76%       右边行程78%
辅助微调:辅助6    -159
编程混控:辅助7到辅助6,开关SF,比率+8%偏置+54%其他都关
apm地面站:飞行模式通道设置6(fltmode_ch=6)

网友:
可以做一个视频教程,这样玩家可以更清晰明了

网友(2021-11-23):
都ET16了,哪里还用这么原始了,直接姿态设置里输入脉冲范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