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萝丽6通接收机新旧版的问题!

楼主(2021-01-09):
最近想做套一代萝丽控哄娃,但是一代6通接收机上的单片机挺难买的,都退款四五单了!
因此想请教一下论坛里的大神,新版6通萝丽接收机可以和一代萝丽控对码吗?或者新版6通接收机是否可以刷入旧版固件并和一代控对码?
谢谢大佬~

网友A:
应该是通用的吧!二三代不是都能兼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通用的吧!二三代不是都能兼容吗

好的,谢谢,不管如何去试试看先!

网友:
小手一抖,牛币到手!

网友:
不行吧,应该不行

网友B:
旧版固件应该可以刷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旧版固件应该可以刷进去

我没折腾了,还是老老实实做旧版的接收机去!

网友:
我可以确定的告诉你一代和二三代不能通用,一代没有对码功能,程序里引脚定义不同所以不能互刷程序。

网友(2021-07-10):
我可以确定的告诉你一代和二三代不能通用,一代没有对码功能,程序里引脚定义不同所以不能互刷程序。

这个,就比价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