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

楼主(2021-01-10):
固定翼的图纸怎么画

网友:
我是个凑数的。。。

网友:
最基本的就是用CAD之类的软件去画,有能力的用3D软件去画,再用2D导出激光,或3D直接打印.
图纸取得相当容易,可以先从临摹着手.

网友:
可以去网上找图纸,应该有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

网友(2021-09-09):
有没有图纸可以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