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重量

楼主(2021-01-11):
自己组了一架无人机,f450机架,四轴,电机配的xk 2212 950kv,总重1400g,用的9寸桨,光电池就有一斤重,5200mah到底能飞起来吗?就算能飞起来,可以带150g的配重吗?

网友:
根据电机拉力算呀

楼主:
咋算啊麻烦了

网友:
只能按经验说两公斤没问题,东西都在自己手里,试一下不是就清楚了!

楼主:
不能飞,飞控还没调试好

网友:
你现在都1400了,后期还要带150g,还是用9寸已经很吃力了,我试过整重1350左右9寸就比较吃力的感觉,2212最适合就1400内,上10寸桨还是行的

网友:
你要是上10寸再加150g可以飞,但续航不长。省钱方案直接减重,花钱的话出掉机架和电机套装,动力换2216,上4s,可以的话再换成碳架,拉力续航都提升

网友:
上4s百分之四十到五十油门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