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斯9 几个问题

楼主(2021-01-11):
初学者 求助

请问 这种是 协议1 ?

上面遥控器这个电路能用吗?效果如何?

网友:
帮你顶下哈!!

网友:
这个怎么玩

网友:
LZ说的很不错

楼主:
继续追问

网友:
用的什么协议,要看你的高频头如果是FS-RM002就肯定是1代协议。你发的电路我没有验证过,但应该没有问题,一代是简单的单接收而已。“效果如何?”这个效果不清楚你问得是什么?接收的稳定性还是接收距离。接受距离主要看你的高频头,也就是你的控。如果你的控发射够强,能覆盖很远的距离,所有覆盖范围内接收机都能收到。其次是看你的用的2.4G模块,再次看你自制的布局。你要是把模块的天线挡住,接收距离也会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