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飞控中映射SDA,SCL的接口?

楼主(2021-01-12):
1.打开BF调参软件,连接飞控后在命令行中输入resource(资源),找到你想要映射的端口,这里以TX3为例,输入resource SERIAL_TX 3 none点击回车键,再输入save,重新连接后再次进入resource;

2.找到scl输入resource I2C_SCL 1 B10(B10是TX3后面的编号)点击回车键,再输入save保存后重新连接,再次进入resource,之后的SDA换成RX3也是一样的方法,更换好后焊接,如无法正常使用说明此端口不支持,可以更换到其它端口上试试,还有列表里面没有显示SDA和SCL那就说明此飞控不支持(FLYCOLOR X-Tower2 F7飞控支持此功能)。

网友:
帮你顶下哈!!

网友:
没看完~~~~~~ 先顶,好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