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er9x刷了opentx后能通过刷机线连电脑当游戏手柄吗?

楼主(2021-01-13):
富斯er9x刷了opentx后能通过刷机线连电脑当游戏手柄吗?

网友:
不能,不同的设备。刷机线是串口,手柄是hid。最省事的做法是买个8合一模拟器,diy 一点的做法是买个Arduino Leonardo 或 Arduino Micro 使用ATmega32u4的自己做个模拟器,接收PPM,高级一点的做法是用Arduino Micro+带PPM的接收机 做成无线的

网友:
富斯er9x刷了opentx后能通过刷机线连电脑当游戏手柄吗?  思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