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6c第七通道

楼主(2021-01-17):
遥控器本身预留了接口,可以直接把大小舵的开关换上去,或者接个电位器可调舵量

网友A(2021-02-23):
是把舵量开关换成电位器吗?然后原舵量开关接到第七通道上?那第七通道功能是什么呢?能否详细解释一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把舵量开关换成电位器吗?然后原舵量开关接到第七通道上?那第七通道功能是什么呢?能否详细解释一下呢 ...

就是多了个开关通道

网友(2021-04-06):
几欧电阻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