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上都会用到哪些线材、配件、工具?

楼主(2021-01-19):
以五寸机为例:电机线使用20awg,飞控连接线使用26awg,电源线使用12-14awg;

材料:3M胶带、黄胶、704硅胶(黑色)、螺丝胶、醋酸胶布(黑色);
螺丝:一般有M3X6、M3X8、M3X10、M3X12、M2X4、M2X6、M2X8、M3X22等内六角螺丝;
3X100MM扎带(用于固定电机线、LED灯带等),热缩管:2MM、3MM、4MM、5MM、8MM、10MM、25MM;
XT60插头(电源插头),电解电容,防松M5螺母(用于固定螺旋桨),硅胶减震垫、O型橡胶圈、尼龙螺母(用于飞塔固定、减震);

工具:内六角工具(规格:1.5MM、2MM、2.5MM、3MM),十字螺丝刀、一字螺丝刀;
斜口钳、尖嘴钳、镊子、焊接辅助夹具、电烙铁、电烙铁座、电烙铁清洁海绵或清洁钢丝球、锡线。

网友A:
纠正个错误:螺旋桨固定是m5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纠正个错误:螺旋桨固定是m5螺母

好的谢谢,之前是在淘宝上看到都写着M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