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组装一台穿越机如何选配配置?

楼主(2021-01-20):
1.如组装一台5寸机,第一要考虑的是你的用途,比如是要玩竞速还是花飞/拍摄;
机架:现市面上5寸机架以210-230MM轴距为主,主要分为花飞机架、竞速机架以及牙签机架;
花飞机架整体空间比较大,机臂比竞速机架宽,厚度比竞速机架薄,一般厚度在5MM以内,宽度在10MM以上,一般用于练习、花飞、拍摄等;
竞速机架整体空间比较小,机臂比花飞机架窄,厚度比花飞机架厚,一般厚度在5MM以上,宽度在10MM以内,一般用于飞赛道、比赛等;

2.电机:电机正常是没有分竞速和花飞的,主要以用途来选配,现主流规格有2207、2306、2207.5、2208、2307(前面两位数字是电机定子的直径,后面两位数字是电机定子的高度),一款电机又有三个参数,如1700KV、1900KV、2600KV等(以2600KV为例空载的前提下,电压1V每分钟旋转2600次),1700KV用5-6S电池,1900KV用4-6S电池,2600KV用4S电池,1900KV电机功率最高,之后是1700KV电机,最后是2600KV电机,2600KV电机适用于花飞机架,1700/1900KV电机适用于竞速机架(当然花飞机架也是可以选配1700/1900KV的电机);

3.电调、飞控:电调一般要考虑的是与选配的电机是否合适,还有安装是否方便以及与所选择的飞控是否适配,如电机的最大所需电流要40A,那就要选择45A以上的电调(当然也可以选择更大A数的电调,比如FLYCOLOR的X-Cross 4in1 45A和60A电调都可以),飞控选择市面上主流飞控即可,当然要考虑安装和电调适配等方面,一般最好选配同一厂家出的电调和飞控/飞塔(比如可以选择FLYCOLOR的X-Tower2飞塔);

4.摄像头、图传:摄像头和图传就不多说了,主要以机架安装位置选配以及预算等;

5.还有其它一些零散配件就不多说了,各位想入坑的朋友可以自己到某宝搜索了解,现在的配件参数都很齐全了,可以自己去多了解之后再选择适合自己的,还有说一点最好选一些老牌子、大品牌,不要选择一些听都没有听过的杂牌,省钱就是花钱的开始。

如有错误或者遗漏的,还请各位模友指正补充,感谢感谢^_^

网友A:
大佬可否推荐套性价比高且耐炸的配置,花飞练习用。开始想用F4V3s飞控,不知道合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可否推荐套性价比高且耐炸的配置,花飞练习用。开始想用F4V3s飞控,不知道合不合适 ...

F4的话可以用X-TOWER飞塔就可以,还有其它一些老牌子都可以,总之不要选一下杂牌,多去一些群里面和贴吧里面看看别人的评论